多组输出问题!

楼主(2011-02-24):
有一个开关电源,有多组输出,经多次上电试验,发现有一组输出偶尔电压偏低,功率偏低,其他组却正常,这是怎么回事,是变压器的问题还是电路出现问题?是满载实验!

网友A:
具有多路输出的开关电源,可能有部分路使用线性稳压器而部分输出电流较大的路没有使用线性稳压器。
如果市电电压变化,那么使用了线性稳压器的各路往往可以保持输出电压不变,尤其是空载时,而未使用线性稳压器的各路往往输出电压有一些变化。
以上只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网友B:
1、你是否是带载输出?
2、你是否是用万用表测量电压?

带载输出会根据你的带载情况,输出电压会有一定的变化,(特别是其他组的影响)

用示波器测试才比较准确。

楼主:
是带载输出,而且是满载,用功率计测量!而为什么其他组不会呢?

网友C:
是单个还是批量性问题?

多组输出.都常常存在多路交叉调整率问题.这个得在变压器上下功夫.

楼主:
在变压器上如何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