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一下一个差分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1-02-24):
电路如下,还有一个空的运放是IN+接到地,IN-与OUT相连,相当于跟随器,今天我自己搭了一个电路,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了,在输入端不加任何电压的时候,运放输出端尽然有电压输出?????

运放用的是LF353,

按我的理解,在输入没有的时候应该是运放输出端应该为0V才对( UA=UB=0V,UC = 0V);并且用EWB仿真结果也是0V,

但是实际搭出来的电路 运放输出端不是0V,并且运放IN-的电压也不是0V,所以运放输出端也不为0V,粗略估计好像是UC = VCC*R2/(R5 + R2),我一直想不明白,大家帮忙看一下 非常感谢

而且还有一点,在电池输入10-18V之间的电压时,输入输出还是正常的

网友A:
单电源供电的问题,还有LF353它的说明书里的供电电压一般要求大于等于5V,

网友B:
由于运放自身失调电压的存在,即使输入0输出也不会为0的,像楼主的应用SGM358/722就够了,楼主可以看看圣邦微电子的运放,目前都是低压单电源的轨到轨运放: SGM321-358-324.pdf (557.14 KB)
或者自己对比着选择其他的运放:

网友C:
这是运放本身的失调电压所引起的现象。。一般用运放时,都要先进行调零设置。。。建议楼主先看看运放的几个重要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