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单片机的pca功能问题

楼主(2011-02-24):
在步进电机的驱动部分,要用到pwm的输出比较功能,avr具有这个功能

但是c8051单片机的pca功能好像没有比较功能,那位讲一下

网友A:
当然有啊
PCA本来就是捕获比较阵列的意思

网友B(2011-09-28):
PWM输出,主要是占空比、时基等寄存器操作,要看频率多少吧,C8051的pwm输出驱动还需硬件处理,如果是几路输出还得考虑时序,最好是配好一个芯片。

网友C:
PCA的高速输出模式就是比较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