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空载与带负载输出电压一致 但在负载上的却变小?

楼主(2011-02-24):
具体过程如下:
我首先使用放大器INA118输出锯齿波给VCO,幅度是4.66v-1v,周期是1ms,
然后我又使用函数信号发生器输出同样幅值和周期的锯齿波给VCO,
但最后测得两个结果却不一样,从结果上分析,前者相当于输给vco的幅度减少了一半,但周期没有改变,而后者没有这种状况
我实在搞不懂,麻烦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周期当然不会变化,负载上幅度变化往往是由于信号源的输出阻抗不同。
但是,通常运放的输出阻抗很低,而函数发生器的输出阻抗较高,应该是函数发生器供VCO输入信号时信号会有一定损失,即函数发生器输出信号在空载(不接VCO)和有载(接上VCO)时变化。
最好把图贴出来。

楼主:
我补充一下,原来我的信号发生器设定的输出阻抗是50欧,
如果如楼上所说,运放的输出阻抗很低的话(应该也在50欧附近吧),那两者测量的结果应该是一致(或差不了多少)的啊,结果不应该差一倍啊?
另外,还想请教有什么方法能够测得我的运放的输出阻抗,以及我的vco的输入阻抗吗?
我以前做软件,硬件东西不太懂,还请指教

网友B:
运放的输出阻抗可以低到0.1欧,函数发生器一般是50欧的。
测输出阻抗的话,可以通过切换不同的负载,测量负载的电压电流,联立一个二元一次方程组,解方程组可以得出输出阻抗。
同样VCO输入阻抗也是一样的办法,不过对于高频信号来说,电流的测量可能比较麻烦。。希望搞射频的哥们帮忙看看。

网友C:
对于VCO而言,应该是输入一定值的直流电压输出一定频率的交流信号。楼主是不是在测试与VCO刚好相反的电路—F/V(频率电压转换电路)?

楼主:
我测试的就是VCO电路,给VCO的不是固定的直流信号,而是一个周期是1K的锯齿波信号
我也许表述的不是很清楚
我其实要问的是:
如果设计一个放大器,将信号发送给一个负载(在这里负载是VCO),那如何保证我用示波器测得的放大器的输出电压范围也是实际VCO上的电压范围(我实际测得的结果是减半 了)

网友C:
提高示波器探头的输入阻抗,减少对被测电路的影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