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标准传感器信号进行AD转换的处理

楼主(2011-02-24):
标准电流传感器输出信号4~20mA,将其送入AD转换,AD最大输入电压为2.4v,中间的先经过滤波,然后用一个60欧姆的电阻,就将其转换为0.24v~1.2v的电压,再用一个运放电路将其放大2倍,变为0.48v~2.4v的电压,是否合理?

网友A:
“再用一个运放电路将其放大2倍”
浪费。
你用120欧电阻,就可以省掉这个运放。

“中间的先经过滤波”
不知道“中间的”是什么。
但对4~20mA信号先滤波再用电阻将其转换成电压,是不合理的。应该用电阻将电流转换成电压之后再滤波。

网友B:
用100欧刚好。120欧偏大了。

网友C:
标准电流传感器输出信号4~20mA,将其送入AD转换,AD最大输入电压为2.4v,中间的先经过滤波,然后用一个60欧姆的电阻,就将其转换为0.24v~1.2v的电压,再用一个运放电路将其放大2倍,变为0.48v~2.4v的电压,是否合理 ...
引用 楼主:

中间的先经过滤波:电流滤掉了可就玩完了,你还测量神马!?

然后用一个60欧姆的电阻,就将其转换为0.24v~1.2v的电压,再用一个运放电路将其放大2倍,变为0.48v~2.4v的电压,是否合理
:肯定不合理,肯定是吃饱撑着了的嘛,考虑到你说的AD最高输入2.4V和一般的电阻规格以及AD精度比较高的范围段,120欧姆就不必了,你装100欧姆电阻,把进AD的电压限制到2V左右比较妙。

网友D:
电流信号必须先经电阻转换成电压信号,需要滤波的话,要先经跟随器缓冲或用有源滤波器,转换电阻的精度要注意,不是所有规格的电阻都有足够的精度,当然,精度问题先要看你的要求。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运放还是有必要的。
因为AD端口的阻抗一般不高,几十K的都有。
用运放提供高阻、增加一下驱动能力。

当然电阻选100/120最好,电压高背景噪声就小,只要运放跟随一下。

网友A:
6楼:
运放是否必要,完全看A/D输入阻抗。
楼主的信号是4~20mA电流环,而4~20mA电流环频率一般最多几Hz,使用双积分A/D就够了。双积分A/D的输入阻抗是非常高的,电流在pA级,输入串联上百k欧电阻(滤波)都没有问题。信号源阻抗就是电流转换电压的那个电阻,100~120欧,已经比较低了(小于A/D输入阻抗万分之一)。
当然,若使用输入阻抗比较小的A/D,加一级运放是有必要的。

网友B:
采样电阻的精度到没有太大关系。首要的是电阻漂移要小,尽量选直插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单片机C8051F340的内部AD,但是datasheet上没有介绍输入阻抗的大小,是否还需要加电压跟随器?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参数资料上肯定有。

一般CPU内部的AD端口阻抗都比较低。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使用单片机C8051F340的内部AD,但是datasheet上没有介绍输入阻抗的大小,是否还需要加电压跟随器?
引用 楼主:

不需要,肯定远远超过你的这个100欧姆。

网友A:
10楼:
此参数datasheet上应该有,可能是以其它形式给出的,你没有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