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CRC16校验函数

楼主(2011-02-24):
在GCC里有个CRC16校验头文件<util/crc16.h>,里面定义了3个校验函数,其中一个是这样的:
Polynomial: x^16 + x^12 + x^5 + 1 (0x1021)

    Initial value: 0x0
    This is the CRC used by the Xmodem-CRC protocol.
    The following is the equivalent functionality written in C.
    \code
    uint16_t
    crc_xmodem_update (uint16_t crc, uint8_t data)
    {
        int i;
        crc = crc ^ ((uint16_t)data << 8);
        for (i=0; i<8; i++)
        {
            if (crc & 0x8000)
                crc = (crc << 1) ^ 0x1021;
            else
                crc <<= 1;
        }
        return crc;
    }
    \endcode */
其中的这条语句-crc = crc ^ ((uint16_t)data << 8);是什么作用呢?看了好长时间也没能想明白,期待高手帮忙解答!

楼主:
。。又没人回帖,再次郁闷

网友A:
不回你贴,是因为要说清楚这个问题,非常麻烦的,要讲一大堆,而且这个是crc的基础实现原理,网上有很多资料的,你可以自己查嘛,再者,如果你是做应用的,没有必要搞清楚它的内部实现,直接用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B:
帮你顶一下咯

楼主:
自己写了个CRC16校验函数通过测试了。。不用它的了

网友C(2011-04-02):
我这里有一个,你可以参考下
uint CRC16(uchar *PSrc,uchar Count)     //CRC16计算函数
{
          uchar i,Temp;
        uint CRC=0xFFFF;
        for(i=0;i<Count;i++)
        {
                CRC=CRC^*(PSrc++);
                for(Temp=0;Temp<8;Temp++)
                {
                        if((CRC&0x01)==1)
                        {
                                CRC=(CRC>>1)^0xA001;
                        }
                        else
                        {
                                CRC=CRC>>1;
                        }
                }
        }
        return C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