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20V到48V有什么比较便宜的方案?

楼主(2011-02-24):
要求 电流200mA以内,开关电源,隔离非隔离均可。成本敏感。
先谢谢各位兄弟了。

网友A:
才10w。用个viper片子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真成本敏感用阻容降压好了,降压电容用CBB 4.7uF/630V,¥1.50。
再搞个开关式的简易并联稳压到48V、200mA 也就多几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