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传感器的信号如何处理?

楼主(2011-02-24):
标准传感器输出信号,4~20mA,0~5V,一般要进行哪些处理?

网友A:
滤波、放大、抗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4~20mA,0~5v信号已经很大了,可以直接进入单片机的AD了,还需要放大吗?

网友B:
可以不需要放大```电流需要转换成电压。
然后就是滤波抗干扰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