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定义

楼主(2011-02-24):
请问给位大虾能帮忙解释一下这几个宏定义吗,特别是后面的运算是怎么进行的,谢谢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BSET(X,Y)  ((X)  |=  (u8)(1   << (Y)))
#define  BCLR(X,Y)  ((X)  &=  (u8)(~(1 << (Y))))
#define  BXOR(X,Y)  ((X)  ^=  (u8)(1   << (Y)))
#define  BCOM(X,Y)  ((X)  ^=  (u8)(1   << (Y)))
#define  BTS(X,Y)  ((X)  &  (u8)(1   << (Y)))
#define  BTEST(X,Y)  ((X)  &  (u8)(1   << (Y)))

网友A:
#define  BSET(X,Y)  ((X)  |=  (u8)(1   << (Y)))
把1左移Y位之后,强制转换成u8的类型后,跟X安位或,或完之后把给过送给X。
例如BEST( 3, 2 );   1左移两位为4,4或上3为7。
这是个带参数的宏,X和Y既可以是常量,也可以是变量。  其他的按这种方法自己去解释。

网友B:
2楼正解,而且解释的很清楚。顶。。。:lol

网友C:
这是位操作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