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分频功率放大电路

楼主(2011-02-24):
各位大虾,我是模拟电路的新手,现在老师要我做一个电子分频放大电路,我在网上找了一个一个电路(附件),但了解得不是很深入,想问问大家里面的XG404B和XG404C的功率放大器谁有芯片资料啊,在那个仿真软件上有这个芯片?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替?由于没怎么看懂,所以不知道仿真能不能通过?大家帮帮忙。等我技术熟了会回来好好替别人解决问题的,谢啦。。。。

网友A:
不知道也没有查到XG404,不过DD01和DD03却是很古老的三极管,估计XG404也是相当老的型号。4、5脚之间要接一个小电容也说明这是比较老的型号。
估计XG404和后面的DD01及DD03可以用一片功率运放代替,例如常见的TDA2030A。

网友B: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用LM386也可以实现音频功率放大,,以前入门的时候,也是用的这个芯片,简单,呵呵。

楼主:
请问有没有XG404的资料啊,我最最最头痛的是这个芯片资料找不到,有的各位共享一下。。

楼主:
求帮助啊。。。。

网友C:
换电路图吧,这个估计是80年代的东西了,直接用运放+扩流管的形式就可以,频率特性是外部RC来控制的

网友A:
用一片TDA2030A就可以替换掉XG404和后面的DD01及DD03,楼主还非要缠住XG404不松手。

网友D:
XG404是早期运放,1980s国产的,仿制的是国外第一代运放,早已停产淘汰。从实用的角度讲,楼主的要求可用现在任何型号的音频功放实现,出于学习的目的用运放实现当然也好,TL074、TL084、NE5532、NE5534、OP37等都可以,电路不要照抄,没有意义的,关键是要理解原理,先弄懂“电子分频”的原理,然后用运放或音频功放实现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