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485方案

楼主(2011-02-24):
如下图所示:

在每块板子上都加一个双向的485的缓冲/驱动,增加信号强度。
这样的话等于485总线信号经过每块板子都被“中继”了一次,理论上总线挂多少个节点都没问题,也不用考虑终端电阻啊,阻抗匹配啊之类的问题了,总线通信的距离等于板与板之间的距离。
有没有这样的方案呢?如果有的话,那个双向485缓冲/驱动应该是怎么样一个东西?
谢谢!

网友A:
LZ需要挂多少啊,现在的485好象可以挂很多啊
终端电阻肯定是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