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斑竹:STM32F103ZET6+IS62WV5128BLL续

楼主(2011-02-24):
问题:
昨天晚上已经彻底解决了对SRAM的读写问题。但在keil中调试时又发现,原本只有512k的SRAM,即地址0x68000000开始到0x68080000结束,但在0x68080000后直到0x6C000000(正好是FSMC Bank1,SRAM3整个地址范围)仍重复我写入的内容,但是我的SRAM只有512k啊,有些不解。
后来我对此的解释是整个SRAM3地址空间有64M,而我使用的是低512k地址空间,对于高地址空间,我从keil看到的是一种假象,或者是ZET6的FSMC造成的假象。

我想问:如何能让0x68080000后的空间为复位后的值0,而不是重复我写入到0x68080000之前的值,还是说这是正常的现象?

楼主:
难道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吗?

网友A:
LZ碰到的问题,其实多半不是问题,很多情况下就应该是这样的。

其实,看看原理图就清楚了。我估计512k的SRAM,它的片选直接用的是FSMC Bank1的片选,即访问整个FSMC Bank1,都会选中512k的SRAM。

LZ期望的情况,需要用 FSMC Bank1的片选 与上 某些高位地址线,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