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232串口 转 光接口电路问题

楼主(2011-02-24):
如图:
           发现一个用电脑的RS232接口(4根线)和 一个光敏设备通讯的接口电路板。

图中RS232-5即电脑的串口: GND, DTR,TX,RX   ,   J2OUT为对应的光设备接口

DTR好像是给这个接口板供电的, TX发送给光设备的流程应该是,TX直接通过R8(10欧姆限流)给光设备的发光元件。

请问: 从光敏元件返回的信号,是如何走向232的RX引脚的?  另外图中几个管子的型号分别是什么,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了。谢谢

网友A:
楼主图画的根本就不对。

楼主:
谢chunyang,  我又仔细的对比了下,是对的哟

楼主:
同志们,帮帮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