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问题急请教STR710:用SPI驱动EEPROM型号为AT25128

楼主(2011-02-24):
求教各位大虾,谢谢帮忙:
我用STR710F的SPI接口驱动EEPROM型号为AT25128,调试了很长时间了,实在没办法了,这是我的电路连接图
file:///C:/Documentsfile:///C:/Documents
现在读出来全是0,不知写进去了没.下面是我的调试结果  截屏file:///C:/Documentsfile:///C:/Documents
下面是我的部分程序
/********************************************************/
# define __AT251_H__
#include  "bspi.h"
#define SPI_SS_Pin (//0x0001<<8)
#define err 0x00
#define  EEPROM_CAPACITY   0x3fff        // EEPROM capacity (bytes)

#define WREN  0x06
#define WRDI  0x04
#define RDSR  0x05
#define WRSR  0x01
#define READ  0x03
#define WRITE 0x02
#define READY 0x01
#define BUSY  0x02
#define WR_EN 0x03
#define WR_DI 0x04
extern void AT251_init(void);
extern u8 CheckStatus(enum AT25_STATUS State);
extern void AT251_CmdWrite(u8 cmd);
extern u8 AT251_readbyte(u16 addr);
extern void AT251_AddrWrite(u16 addr);
extern void AT251_ByteWrite(u16 addr,u8 data );//void AT251_DataByteWrite(u16 addr,u8 data);
extern u8 AT251_DataWrite(u8 *buf,u16 addr1,u16 addr2,u16 lastcounts);//void AT251_DataStrWrite(u8 *String,u16 addr,u8 len );
extern void AT251_DataRead(u8 *buf,u16 addr1,u16 addr2,u16 lastcounts);//extern void AT251_DataRead(u8 *buf,u16 addr,u8 n);
#endif
/***********************************************************/
/**************************C文件****************************/
#include "at251.h"
//#include  "bspi.h"


void BSPI1_init(void)
{
  GPIO_Config(GPIO0, 0x0070, GPIO_AF_PP);// GPIO_Config(GPIO0, 0x00F0, GPIO_AF_PP); //Configure GPI00 on mode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GPIO_Config(GPIO0, 0x0080, GPIO_OUT_PP);
  BSPI_Init(BSPI1);
  BSPI_ClockDividerConfig(BSPI1, 8);  //Configure Baud rate Frequency :-->APB1/8
  BSPI_Enable(BSPI1, ENABLE);    //Enable BSPI1
  BSPI_MasterEnable(BSPI1, ENABLE);
  BSPI_ClkActiveHigh(BSPI1, ENABLE);  //Configure the clock to be active high
  BSPI_ClkFEdge(BSPI1, DISABLE);   //Enable capturing the first Data sample on the first edge of SCK
  BSPI_8bLEn(BSPI1, ENABLE);    //Set the word length to 8 bit
  BSPI_RcFifoDepth(BSPI1, 7);    //Configure the depth of receive to 5 word
}


void AT251_init(void)
{
   BSPI1_init();
   GPIO_BitWrite(GPIO0,0x07,1);//ss=1;
}

u8 AT251_readbyte(u16 addr)
{
  u8 buf;
  GPIO_BitWrite(GPIO0,0x07,0);//ss=0;
  BSPI_WordSend(BSPI1,READ);
  AT251_AddrWrite(addr);
  buf=BSPI_WordReceive(BSPI1);
  GPIO_BitWrite(GPIO0,0x07,1);//ss=1;
  return(buf);
}

void AT251_CmdWrite(u8 cmd)
{
    GPIO_BitWrite(GPIO0,0x07,0);//ss=0;
    BSPI_WordSend(BSPI1, cmd);
    GPIO_BitWrite(GPIO0,0x07,1);//ss=1;
}

void AT251_AddrWrite(u16 addr)
{
BSPI_WordSend(BSPI1,(u8)(addr>>8));
BSPI_WordSend(BSPI1,(u8)addr);

}

void AT251_ByteWrite(u16 addr,u8 data )//指定地址写一个字节
{int i;

AT251_CmdWrite(WREN);//WRITE ENABLE
GPIO_BitWrite(GPIO0,0x07,0);//ss=0;AT251_CmdWrite(WRITE);
BSPI_WordSend(BSPI1,WRITE);
AT251_AddrWrite(addr);
BSPI_WordSend(BSPI1,data);
GPIO_BitWrite(GPIO0,0x07,1);//ss=1;
AT251_CmdWrite(WRDI );//写禁止
for(i=0;i<40;i++);

}

u8 CheckStatus()
{ u8 S;
  //AT251_CmdWrite(WREN);//WRITE ENABLE
  GPIO_BitWrite(GPIO0,0x07,0);//ss=0;
  BSPI_WordSend(BSPI1,RDSR);
  S=BSPI_WordReceive(BSPI1);
  GPIO_BitWrite(GPIO0,0x07,1);//ss=0;
  return S;

}

void AT251_DataRead(u8 *buf,u16 addr1,u16 addr2,u16 lastcounts)//指定地址读取指定个数据
{
u16 j,m;
u16 dataword;
//AT251_CmdWrite(WREN);
for(j=addr1;j<addr2;j++)
  {
   GPIO_BitWrite(GPIO0,0x07,0);//ss=0;
   BSPI_WordSend(BSPI1,READ);//AT251_CmdWrite(READ);
   dataword=(j-1);//dataword=32*(j-1);
   AT251_AddrWrite(dataword);
   buf[(j-addr1)]=BSPI_WordReceive(BSPI1);
   //for(m=0;m<8;m++);
   GPIO_BitWrite(GPIO0,0x07,1);//ss=1;
  }

}

u8 AT251_DataWrite(u8 *buf,u16 addr1,u16 addr2,u16 lastcounts)//指定地址读取指定个数据
{   u8 j,m ;
   u8 databyte ;
   u16 dataword ;
    for(j=addr1;j<addr2;j++)
    { databyte=CheckStatus(READY_BUSY);
      if(databyte) return(1);
      AT251_CmdWrite(WREN);
      GPIO_BitWrite(GPIO0,0x07,0);//ss=0;
      BSPI_WordSend(BSPI1,WRITE);
      dataword=(j-1);
   AT251_AddrWrite(dataword);
   BSPI_WordSend(BSPI1,buf[j-addr1]);
   //for(m=0;m<8;m++);

   GPIO_BitWrite(GPIO0,0x07,1);//ss=1;
    }

  return(0);
}

/**********************主函数如下:***************************/
#include "71x_lib.h"
#include "at251.h"
#include "uart.h"
#define UART2_Rx_Pin (0x0001<<13)  // TQFP 64: pin N?5  , TQFP 144 pin N?9
#define UART2_Tx_Pin (0x0001<<14)  // TQFP 64: pin N?6  , TQFP 144 pin N?10
#define UART3_Rx_Pin (0x0001<<1)   // TQFP 64: pin N?52 , TQFP 144 pin N?123
#define UART3_Tx_Pin (0x0001<<0)   // TQFP 64: pin N?53 , TQFP 144 pin N?124
#define Use_UART3
#ifdef Use_UART3
#define UARTX UART3
#define UARTX_Rx_Pin UART3_Rx_Pin
#define UARTX_Tx_Pin UART3_Tx_Pin
#endif  /*Use_UART2 */

char buf_TX[22]="aaaaaaaaaaaaaaaaaaaaa";
char buf_RX[22]="11111111111111111111\n";
void def_extclock(void);
void MY_UART_init3(void);
void Main(void)
{

int i;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def_extclock(); //将CKOUT 分为 48 Mhz
      MY_UART_init3(); //UART初始化,包括管脚设置,波特率设置,及发送或接收使能等
      AT251_init();

  while(1)
    {

   AT251_DataWrite((u8 *)buf_TX,1,10,0);
   for(i=0;i<50000;i++);
      AT251_DataRead((u8 *)buf_RX,1,10,0);
   UART_DataSend(UARTX, (u8 *)buf_RX,20);

   }
}

楼主:
#include "at251.h"
//#include  "bspi.h"


void BSPI1_init(void)
{
  GPIO_Config(GPIO0, 0x0070, GPIO_AF_PP);// GPIO_Config(GPIO0, 0x00F0, GPIO_AF_PP); //Configure GPI00 on mode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GPIO_Config(GPIO0, 0x0080, GPIO_OUT_PP);
  BSPI_Init(BSPI1);
  BSPI_ClockDividerConfig(BSPI1, 8);  //Configure Baud rate Frequency :-->APB1/8
  BSPI_Enable(BSPI1, ENABLE);    //Enable BSPI1
  BSPI_MasterEnable(BSPI1, ENABLE);
  BSPI_ClkActiveHigh(BSPI1, ENABLE);  //Configure the clock to be active high
  BSPI_ClkFEdge(BSPI1, DISABLE);   //Enable capturing the first Data sample on the first edge of SCK
  BSPI_8bLEn(BSPI1, ENABLE);    //Set the word length to 8 bit
  BSPI_RcFifoDepth(BSPI1, 7);    //Configure the depth of receive to 5 word
}


void AT251_init(void)
{
   BSPI1_init();
   GPIO_BitWrite(GPIO0,0x07,1);//ss=1;
}

u8 AT251_readbyte(u16 addr)
{
  u8 buf;
  GPIO_BitWrite(GPIO0,0x07,0);//ss=0;
  BSPI_WordSend(BSPI1,READ);
  AT251_AddrWrite(addr);
  buf=BSPI_WordReceive(BSPI1);
  GPIO_BitWrite(GPIO0,0x07,1);//ss=1;
  return(buf);
}

void AT251_CmdWrite(u8 cmd)
{
    GPIO_BitWrite(GPIO0,0x07,0);//ss=0;
    BSPI_WordSend(BSPI1, cmd);
    GPIO_BitWrite(GPIO0,0x07,1);//ss=1;
}

void AT251_AddrWrite(u16 addr)
{
BSPI_WordSend(BSPI1,(u8)(addr>>8));
BSPI_WordSend(BSPI1,(u8)addr);

}

void AT251_ByteWrite(u16 addr,u8 data )//指定地址写一个字节
{int i;

AT251_CmdWrite(WREN);//WRITE ENABLE
GPIO_BitWrite(GPIO0,0x07,0);//ss=0;AT251_CmdWrite(WRITE);
BSPI_WordSend(BSPI1,WRITE);
AT251_AddrWrite(addr);
BSPI_WordSend(BSPI1,data);
GPIO_BitWrite(GPIO0,0x07,1);//ss=1;
AT251_CmdWrite(WRDI );//写禁止
for(i=0;i<40;i++);

}

u8 CheckStatus()
{ u8 S;
  //AT251_CmdWrite(WREN);//WRITE ENABLE
  GPIO_BitWrite(GPIO0,0x07,0);//ss=0;
  BSPI_WordSend(BSPI1,RDSR);
  S=BSPI_WordReceive(BSPI1);
  GPIO_BitWrite(GPIO0,0x07,1);//ss=0;
  return S;

}

void AT251_DataRead(u8 *buf,u16 addr1,u16 addr2,u16 lastcounts)//指定地址读取指定个数据
{
u16 j,m;
u16 dataword;
//AT251_CmdWrite(WREN);
for(j=addr1;j<addr2;j++)
  {
   GPIO_BitWrite(GPIO0,0x07,0);//ss=0;
   BSPI_WordSend(BSPI1,READ);//AT251_CmdWrite(READ);
   dataword=(j-1);//dataword=32*(j-1);
   AT251_AddrWrite(dataword);
   buf[(j-addr1)]=BSPI_WordReceive(BSPI1);
   //for(m=0;m<8;m++);
   GPIO_BitWrite(GPIO0,0x07,1);//ss=1;
  }

}

u8 AT251_DataWrite(u8 *buf,u16 addr1,u16 addr2,u16 lastcounts)//指定地址读取指定个数据
{   u8 j,m ;
   u8 databyte ;
   u16 dataword ;
    for(j=addr1;j<addr2;j++)
    { databyte=CheckStatus(READY_BUSY);
      if(databyte) return(1);
      AT251_CmdWrite(WREN);
      GPIO_BitWrite(GPIO0,0x07,0);//ss=0;
      BSPI_WordSend(BSPI1,WRITE);
      dataword=(j-1);
   AT251_AddrWrite(dataword);
   BSPI_WordSend(BSPI1,buf[j-addr1]);
   //for(m=0;m<8;m++);

   GPIO_BitWrite(GPIO0,0x07,1);//ss=1;
    }

  return(0);
}
我看时序也对,不知哪里有错误,先顶一下,望各位帮忙看看

楼主:
没人帮忙:(

网友A(2015-04-16):
你好,你有AT25128的读写程序吗?我遇到和你差不多的情况,写不进去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