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一般有哪些防静电方法啊

楼主(2011-02-24):
今天面试时有位面试官问了偶这样一个问题
哪位知道 电路中一般有哪些防静电方法啊
我记得有个方法是在接地端接电感
还有其他方法吗?

楼主:
有哪位熟悉防静电的兄弟解释一下啊

网友A:
接地,泄放,有esd器件

网友B:
屏蔽。接地。瞬态抑制二极管。防浪涌器件。

网友C:
1. 金属外壳的一定要接地:直接接地或电容跨接接地
2. 处理好内部PCB与金属外壳的接地(多连接的PCB板)
3. 内部容易被干扰的信号线需做包地处理
4. 结构的设计中考虑ESD放电距离(一般针对浮地产品/非金属外壳)
5. 选择具备ESD防护的芯片(我用过HT1621就很差,经常出问题,但是没办法很便宜)
6. 要是有模拟地和数字地的(主要考虑的为模拟信号为低频信号),一定要进行EMC分析后来确定是否需要共地,否则处理不好的话,共地比不共会差很多
7. 部分设计需要增加泄放电容的设计(针对协防路径中的寄生电容而执行的方案)

网友D:
ESD是一个“看似很小的大问题”,一个产品ESD防护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该产品的良品率及寿命.

网友E:
如果是指电路设计部分,主要是TVS,压敏电阻这类的器件来做静电保护
但是ESD其实是系统的一个东西,比如5楼说的那些东西,接地设计和结构设计,设计好的结构及接地可以完全不要专用的ESD保护器件

网友F(2012-09-29):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