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一般有哪些防雷方法

楼主(2011-02-24):
一般电路中防雷是不是气体放电管、压敏电阻、TVS三级啊
其他还有什么电路防雷方法吗?

网友A:
这个可以浪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浪涌? 这与防雷有什么联系

楼主:
有熟悉防雷的兄弟吗?哪位解说一下啊

网友B:
自己去看看EMC的相关标准。以及ESD的资料。自己搜索下很多的。这个器件常见的有压敏。TVS. 放电管。具体怎么设计电路,要看你电路的实际情况。

网友B:
还有PTC/NTC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些不是传感器吗?

网友C:
一般电路中防雷保护是由压敏电阻、气体放电管、雪崩二极管、电阻以及电感组成的两级保护电路。
电路中的防雷也不是单单的使用这些保护元件的组合。需要对雷击暂态过电压进行专门的数值模拟测试,明确防护元件的位置、个数及各保护元件保护特性之间的配合关系,从而选择最佳最可靠的防雷保护方案。

网友D:
主要是看什么电路,比如说电源还是信号,什么信号,应用环境。气体放电管、压敏电阻、TVS,半导体管等都根据量级要求等都有可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