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程序过一晚就不行了

楼主(2011-02-24):
TE, CD, LCD, RAM, ST
昨晚看着好好的闪动的,今天却不行了,什么原因呢?
@far @interrupt void TIM4_TEST(void)
{
static u16 i,j;
i++;
if(i==100)
{
  i=0;
  j++;
  if(j%10==0)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0,0x0f);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3,0xf0);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7,0x0f);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10,0xf0);
  }
  else if(j%10==5)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0,0x00);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3,0x00);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7,0x00);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10,0x00);
  }
  if(j==10000)
  j=0;
}
TIM4_ClearITPendingBit(TIM4_IT_Update);
}
main()
{
CLK_CONFIG();
LCD_GLASS_Init();
TIM4_CONFIG();
  _asm("rim");
}

网友A:
寿命只有一晚,估计半夜趁你不在找女人去了,最后精尽程亡了

网友B:
这个肯定不是程序问题了,检查一下硬件吧

网友C:
硬件出问题了

楼主:
但是不要这个中断,直接这样可以显示。
while(1)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0,0x0f);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3,0xf0);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7,0x0f);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10,0xf0);
}

网友D:
建议中断不要放那么多函数,况且这是8位的CPU,在中断一般处理标志位或者计数,要显示的话放在主函数为佳,16M的CPU跑起来不会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