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隔离有没有必要?

楼主(2011-02-24):
图为一个射频多层板的电源层,所有模拟部分电源采用这种树型供电,图中间有两个GND过孔(已用导线连起来了),请问覆铜时这种过孔怎样处理好一点?是如图将其连通,还是挖空完全不覆铜?
感觉如图做一个窄的地平面可以减少3V间的耦合,但是好像很多人都说这种带地孔的“死铜”需要挖掉比较好。

网友A:
VCC对GND的这种情况下,多数还是保留的。

如果是高速信号对GND的情况下,这种死铜多数是要去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