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chang大侠,这个电路能稳定吗?

楼主(2011-02-24):
C是不是可以不用?
它能起到反馈的作用?我感觉没有反馈的作用的,但是有个朋友就是说他起到了反馈作用
所以来问一下大侠您了
aI是受控电流源
运放供电也是VCC/GND

这个电路能稳定吗?
虚短能成立吗?

网友A:
在直流情况下,
V- = aI * R2
I= Vo/R1
V- = a*Vo/R1*R2
V+ = V- = Vi
得到, Vo = Vi * R1/(a*R2)
在交流情况下,
V- = (aI - d(Vo)/dt *C ) * R2
Vo = I*R1
V+=V-=Vi
得到Vo * a/R1 - d(Vo)/dt * C *R2 = Vi,
接下来就是解微分方程的事情了。。
大致的效果是如果输入信号的频率高的话,输出Vo的幅度越小。 类似于低通的效果。

网友B:
电容有用,  有电容为积分电路

网友B:
无电容为比较电路

网友C:
C1起到的最主要的作用不是反馈,反馈量主要由aI来完成,总体看是一个负反馈电路。
C1起到的是极点补偿的作用,让这个电路变得更加稳定,平稳。
去掉C1的话,能不能收敛和受控源aI的a关系很大

楼主:
仿真了一下,确实可以稳定
但反馈量却很难调,与a,R2都有关系的....

网友A:
忘记说稳定性了。。 在R1和R2都确定的前提下,稳定性是看a和C值了。
但是从电路的形式上,C总是提供了负反馈,所以在理想情况下,无论如何也是稳定的。

网友D:
此电路没有直流负反馈,开环工作,成了比较器。工作于开环,是稳定的。

楼主:
此电路没有直流负反馈,开环工作,成了比较器。工作于开环,是稳定的。
引用 网友D:

那个受控源不能形成反馈吗?

网友D:
9楼:
受控源要看受谁的控。
若是受该运放输出的控,当然是反馈。
如果是受其它独立量的控,不存在反馈。当然,这是指没有电容C的情况。

楼主:
9楼:
受控源要看受谁的控。
若是受该运放输出的控,当然是反馈。
如果是受其它独立量的控,不存在反馈。当然,这是指没有电容C的情况。
引用 网友D:

那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我感觉电容反馈的作用很小
现在这个电路是用运放的输出电流回来控制受控源的哟
就是R1上的电流

网友D:
“现在这个电路是用运放的输出电流回来控制受控源的”
那当然存在反馈了。

电容C是一条反馈通路。作用大小要看频率和电容量,频率越高作用越大,电容量越大作用越大。

网友E:
C是交流反馈电容,主要作用是防止高频自激。

当工作于较低频率时,C可以不加,但用于高频时,C必须加! 哪怕是几个皮皮法,也起到移相作用,消除潜在的运放高频自激振荡。

网友F:
参数选对就可以稳定,这个拓扑肯定能调稳,受控电流源是个负反馈,不过受控源也可以直接就用此op实现.

网友G:
这个电路稳定不稳定,可以先拿去C看看它能不能稳定。如果稳定,最后肯定会稳定。

网友G:
一般地,因为电流源+电阻的电路形式,可以简化为一个电压源,因此,可以将原图化简为一个反相端为电压源,而同相端为经电阻R3输入Vi的比较器——这样,很容易看出结果来。

图中,C只对上述简化电路的响应时间起作用(R2为电压源的内阻)。

网友G:
从上述分析可知,电路是能稳定的,但最终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由Vi的大小确定。

网友H:
仿真了一下
将2楼的公式稍作变换,

网友H:
仿真结果表明,电路的稳定性与C无关(理论仿真)

网友C:
回复 网友H:
你把可控电流源的a改下试试,比如1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