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蜂鸣器为什么达不到40mA电流

楼主(2011-02-24):
单片机端口通过三极管(9013)集电极驱动蜂鸣器,发射极接地。为什么达不到40mA电流,很郁闷,请高手赐教,多谢!

网友A:
倒,你的蜂鸣器不需要40MA电流,当然就达不到40mA电流了吧。

这个你可以看你选用的蜂鸣器的手册中电流参数确定。

一般5V的小蜂鸣器,电流大约在25mA左右。

另外,如果你蜂鸣器电流参数能达到40mA的话,那可能就是三极管驱动的问题,你可能把三极管B级电阻接得太大了,三极管不能饱和导通,限制了电流值。

网友B:
9013后面在来一个达林顿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