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M模块的规格书

楼主(2011-02-24):
FM模块规格书中,:
Standard signal level; 60dBμV(1μV=0dBμV)
这里的标准信号输出60dBuV,换算成V是多少呢?是使用10lgX,还是是有使用20lgX计算呢?
哪位可以解答一下呢?

网友A:
应该是 10^(60/20) * 1μV

网友B:
电平 vs 功率

楼主:
3# iC921 关键是不知道这里是电平还是功率撒。看样子好像是电平。我又不确定。

网友A:
to 4L:

分贝本是功率比(也是能量比)。但对于已知特性的系统(一般为阻抗已知),也可用电压或电流比来表示。注意,能量正比于电压或电流的平方,所以用电压或电流比表示分贝数会有一个2X10因子(2是平方,10为分,即一贝等于10分贝)。

另外,分贝还可以用来表示针对某一特定物理量的比值(注意,最终还是归于能量),如电压中的毫伏或微伏(它们都和能量有关)。这里的基本对比量就是微伏,即和微伏之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