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射频电路

楼主:
在一些普通的射频电路(高频三极管进行震荡)产生的信号,在扫频仪上的电路是像这样(画的潦草,请见谅):

用特定收发芯片例如ATA5428一类的芯片,在扫频仪上的电路是像这样:

用普通的高频三极管时,该频段下的载波是从0V—VCC的矩形波
而ATA5428产生的载波是从?V—VCC的矩形波,是这样理解吗?
就是说它发送的矩形波不是以0V为基准的波形?
这样2种发射方式学名分别怎么称呼?都有哪些优势或弊端。。。
还请诸位大侠不嫌麻烦,给小弟上一课:P 学费只有这些积分了

网友A(2011-02-24):
实在不明白楼主的描述,扫频仪是测量电路频域特性的设备,不会出现楼主所绘的图形,扫频仪也不会显示出什么“电路”,发射方式更不会在扫频仪上得到体现。

网友B:
  哈,你观察很仔细啊!一般不同时对比单SAW和IC两种ASK发射电路很难发现这种现象。
   实际SAW声表+高频管的简单发射电路,看到的频谱就是第一个图,由于调制信号(数据)直接控制SAW载波的通断,所以1的时候就有高频载波,0就无高频载波。
   而IC的调制信号(数据)脚和载波是分离的,电路包括(本振+PLL+PA)有的没PLL。载波的开启和关闭不是直接由数据脚控制,第一次开启需要几毫秒的时间,关闭也比数据0滞后,虽然0时PA关闭了,但本振并不会立刻关闭,所以看到了一个幅度很低的未调制的载波叠加在下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人不可貌相啊,积分虽低却是个中高手:handshake
能否留个联系方式,以便日后请教!本人QQ:250934510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本人之前发过一个关于扫频仪的帖子中对你多有冒犯。。。再次向你郑重道歉!!!

网友B:
哈哈,没事,我都忘了,你确实很用心研究啊,可敬可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