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选型求助

楼主(2011-02-24):
要求:
1、DIP40封装
2、7K flash
3、1路10位AD
4、价格10元左右,尽量便宜
5、支持ICD2
6、货源稳定

网友A:
2、7K flash:7K BYTE!?
4、价格10元左右,尽量便宜
:是否含税!?
5、支持ICD2
:支持ICD3或者PICKIT3不行!?

网友A:
如果需要内部EEPROM的话:PIC16F884或者PIC16F914或者PIC16F1934

楼主:
感谢
7K BYTE
含税
手上只有ICD2,能下载就可以。

PIC16F1937很多销售都推荐,但直插都要备货,如果以后量小,会很难买

我问过几个代理商,都说这些直插的要备货。只有877有现货

网友A:
914行不行!?

网友B:
我这有个PIC的选型软件,你看看合用不,我是从PIC代理商网站上下载的。好像官网上也有。你到这里找找看。http://www.1632bit.com/
软件太大,上传不了。给个从官网下载的excel文档吧。

网友C(2012-04-19):
选择太多了,PIC16F1939-I/PT、PIC18F45K22-I/PT;要便宜的就选1939,贵点的可以考虑45K22,

网友D:
多谢6L分享。正需要这个

网友E(2012-06-24):
PIC18F45J10-I/P 能满足你的价格要求,大量现货

网友F:
可以看下16F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