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rvFMC_Write函数

楼主(2011-02-24):
int32_t DrvFMC_Write(uint32_t u32addr, uint32_t u32data)
{
    FMC->ISPCMD.FCTRL = 1;
FMC->ISPCMD.FCEN = 0;
FMC->ISPCMD.FOEN = 1;
    FMC->ISPADR = u32addr;
FMC->ISPDAT = u32data;
FMC->ISPTRG.ISPGO = 1;
__ISB();
while (FMC->ISPTRG.ISPGO);

if (FMC->ISPCON.ISPFF == 1)
{
  FMC->ISPCON.ISPFF = 1;
  return E_DRVFMC_ERR_ISP_FAIL;
}

return 0;
}

请教__ISB();这个指令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呢
屏蔽掉这个指令 数据也可以正常写入到DATA FLASH中

网友A:
哪来的这个函数?

楼主:
这个函数是在M051SeriesBSP_CMSIS\M051SeriesBSP\NuvotonPlatform_Keil\Src\Driver里面
是写 LDROM和 DataFlash 的函数
M051SeriesBSP_CMSIS 是芯唐上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