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gh-level, Low-level?

楼主(2011-02-24):
请教大家图中High-level input voltage怎么翻译?
High-level我查到的是高电平的意思,那么整句该怎么翻译?

楼主:
自己查到了,贴出来给大家看看:

输入高电平(Vih): 保证逻辑门的输入为高电平时所允许的最小输入高电平,当输入电平高于Vih时,则认为输入电平为高电平。

输入低电平(Vil):保证逻辑门的输入为低电平时所允许的最大输入低电平,当输入电平低于Vil时,则认为输入电平为低电平。

网友A:
这是逻辑电路中的“门限”(Voltage Thresholds),分输入和输出门限。

输入为:Vih——输入认定为高(或1)的最低电压、Vil——输入认定为低(或0)的最高电压。
输出为:Voh——输出高(或1)时的最低电压、Vol——输出低(或0)时的最高电压。

对于输入,这里有个不确定区域,即 Vil 到 Vih。其间,器件理论上无法认定输入到底是个啥状态。因此必须保证输入输出的门限有如下关系:

  Vol < Vil
  Voh > Vih

上式只是说明了输入输出连接端口电压门限的临界条件,实际必须留有适当余地,才能确保有一定的噪声冗限。即:

  Vol < Vil - ΔV
  Voh > Vih + ΔV

其中 ΔV 就是噪声冗限(Noise margin)

噪声冗限的大小影响到器件的扇出率和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B:
直接译就是了——

High-level input voltage——高电平输入电压
Low-level input voltage——低电平输入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HWM老师的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