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通讯问题:在线等,急!

楼主(2011-02-24):
三种不同的PCB板A\B\C,上面均各有485模块,但是芯片型号都不一样,我两两相接,结果A和B,A和C都可以485通信,但是B和C就不能,都有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有很多种可能,比较常见的可能:
1、波特率误差造成
一般来说,误差超过3%为临界点,超过3%则无/法/正常通信。现在AB、AC可以通信,BC不能通信,假设A的频率为k,B的波特率为xk,C的波特率为yk,只要x和y的值在0.97~1.03范围内,则AB、AC可以正常通信,但当x-y的绝对值超过0.03即不能正常通信。
2、MAX485只是一种物理层,具体报文层数据如何解析则由用户代码决定,如果A能识别B和C的报文数据,不代表B和C能互相识别,则就如果一个人为A,他能听懂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B说中文,C说英文,所以A和B、C都能对话,但B和C之间无法直接对话。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给A一个职业:翻译。
3、电路或者连接错误,这个可就有很多种可能,无法猜测,只能你自己弄明白485到底应该怎么接了。

楼主:
ye工正解,之前我三个板子的波特率都设置成9600,调试一下发现自己定义的数据总有几个不正确,之后更改波特率2400后,数据处理正常。学习了,再次谢谢ye工

楼主:
ye工第二种情况是不是关系到芯片型号之类的问题?

楼主:
我最近又看了看相关的资料,在485典型电路中,光耦的速度也会影响传输质量吧。不同型号的光耦感觉存在差异

网友A:
我最近又看了看相关的资料,在485典型电路中,光耦的速度也会影响传输质量吧。不同型号的光耦感觉存在差异
引用 楼主:

485典型电路中没有光耦。

楼主:
明白,可是这里全是按照带光电隔离设计的。低速光耦可能就不给力

网友B:
普通的低速光耦只能适应低速通讯,具体要看光耦的电平上升下降速率,普通光耦的上升下降速率是很低的。一般高速光耦采用6N137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虽然自己接触485也有段时间了,看到yewuyi老的解答,分析了3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立志想您看齐。

网友D:
可将光耦的次级电阻调小(一般为510),则9600bps问题不大(可根据光耦的Switching time图来选择电阻),485的A/B并联电阻R8在原理上不能加上,该电阻只是在组网调试时最末端的485终端处并联一个电阻,该电阻的大小也需根据485总线的组网接点数量及总线长度而调整,主要是是防止信号反射

网友E:
驱动D3最好用三极管放大
R7,R9太小,至少10K
R8可不用

网友F:
6N137 有SDIP或贴片封装吗?

网友G:
回复 网友A:
  你的签名很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