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8译码

楼主(2011-02-24):
我用138译码器给数码管进行位选 但只能选中双位的数码管 如138的输入为000 010 100 110时 0 2 4 6位能点亮 但001 011 101 111时 1 3 5 7位不能被点亮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谢谢

网友A:
上程序和电路图,就这样猜不好猜。

网友B:
这么简单的事情
用万用表检查一下输入情况,检查一下输出情况

楼主:
图和代码都附上

楼主:
我想请问3楼 用万用表怎么检查

网友C:
还是多看看书吧

网友D:
实验板?
先检查RA3线是否连接好、是否对地短路了。

网友E:
RA3虚焊的概率高些,或者对地短路

楼主:
16F883已经焊接在PCB板上了  虚焊的问题我在检查看  谢谢大家

楼主:
虚焊的问题应该可以排除了  用万用表测了138输入口的电平与程序里面设置的不一样  发现000和001  010和011  100和101  110和111这几组的电平是一样的  比如我程序里写的是000 数码管的第一位亮  我改为001  还是第一位亮  后面几组也是一样的情况
另外 我做了个试验 我先在程序里设为110  数码管可以显示  此时我把138的3位输入中的一位悬空 比如就让A0悬空吧  再用一根导线的一端接在接A0的那个脚上 导线的另一端接在A1上 因为A1为高电平 此时A0也是高电平  编码为111  此时数码管的111位可以点亮   这样的话是不是MCU编码错误的问题了  软件该怎么改呢  高手们请指教下

网友F:
跳开CPU控制,人为的把ABC三个输入端依次从0-7做一遍,看看输出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就是你软件编得有问题,否则就是硬件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  已经正常了  原因是RA口用作IO口时 要设置ANSEL寄存器为0   呵呵 很小的问题 还是datasheet看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