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高手STM8S105 中断问题

楼主(2011-02-24):
我用每转8个脉冲的码盘触发STM8的外部中断PD2,然后在中断程序中捕捉定时器的技术数值,并做一次减法计算,定时器溢出有一个累加值。但是结果是发现测出来的速度有抖动,进一步发现定时器溢出的累加值不对,要不多1,要不少1。怀疑是STM8S105单片机中断耗时的问题,但是按理来说CPU16M运行,中断程序中只执行捕捉,做差,标志位,应该很短时间,不同的中断影响很少才对。以前用Atmega8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求助高手。。。解释

网友:
你试一下STM8的输入捕获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昨晚把中断程序中的库函数都去掉了,改成自己寄存器赋值,结果 居然好了,,,双路码盘正常!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昨晚把中断程序中的库函数都去掉了,改成自己寄存器赋值,结果 居然好了,,,双路码盘正常!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引用 楼主:

估计是中断中程序执行的时间太长了,影响了下一次中断的处理。

网友C:
用库函数所以执行的时间肯定是比直接操作寄存器要长,因为它的库里面穿插了后几层结构。况且在中断里面执行时间以最快为佳。没操作什么复杂的外设一般都不要用库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