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电池放电问题

楼主(2011-02-24):
(无正文)

网友A:
何谓“虚高”?

若用较大电流放电至2.4V,则再用5微安放电的话,电压肯定会高些。电池内有个等效内阻,用不同电流放电在其之上所降电压不同,况且随着放电的过程此等效内阻还会增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所说的虚高是指电压表现为比较高但电流驱动能力很低了。我现在做的东西基本功能是: 正常情况下5UA电流输出,中间会间歇性(大于1小时)出现200MA以上的高脉冲(200ms),当两节电池电压低于2.5V时不再工作(持续5Ua电流待机)。现在我担心的问题是待电池电压低于2.5V或到2.4V时,它还会回升至2.5V以上吗?如果这时电压回升到2.5V了我担心它驱动能力不够而影响整体功能。
  PS:电压回到2.5V后恢复正常工作。

网友A:
to 2L:

前面说了,由于电池内的内阻,电池在不同放电电流下的端电压肯定是不同的(特别是临近放完时,其内阻会很大)。监控电压可以分放电状态来分类处理,毕竟系统在何种工作状态运行应该是可知的。

网友B:
干电池以较大电流放电后转入小电流放电,端电压肯定比大电流放电时要高。
以小电流放电过程中,端电压也可能慢慢升高。这是因为去极化的化学反应需要时间来完成。大电流放电时极化较强,进入小电流放电后随极化的恢复,端电压升高。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前辈。
我现在的理解是这样的,麻烦两位看下是否是正确的:
电池的端电压U=E-Ir ,电池随放电量增加内阻增大,相应的 E 按5楼说的极化反应而减小,但以小电流放电后经过去极化反应会使 E 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