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通信电源是DC-48V

楼主(2011-02-24):
RT:为什么要选直流电,直接市电不是更方便吗?
   即使选了直流,为什么还要特意选-48V,不用正的48V呢?

网友A:
早期的电话机是这样规定的。

网友B:
使用-48V 电源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使用最早的通讯网是电话网,话机是由电讯局供电的,选48V 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尽可能提高用户到端局的距离(36V 是安全电压,超过太多不安全)。
后来为了兼容早期设备、降低成本考虑,通讯设备还是用-48V 电源。

网友B:
至于采用负电源系统,原来有个说法是空气中有大量的负电荷,根据电化学知识,正极接地可以吸附空气中的负离子,从而保护电信设备的外壳不被锈蚀。
但是这种说法没有被足够证据证明,我个人认为成立的几率不大,估计是以前的规范习惯延续下来的设计要求罢了。

网友C:
发明电池时认为电由正级流向负级。所以定正级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