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3803程序丢失如何解决

楼主(2011-02-24):
小弟用cy7c63803这科器件,最近收到客户退品,发现CY7C63803的程序丢失了,从新烧录又可以工作,搞不清是什么原因?

楼主:
请问这颗芯片烧录的引脚是那几个银脚,烧录时电平需要多大?可以ISP形式烧录吗?

网友A:
可以检查下程序,看是不是跑越界了。例如堆栈部分导致程序跑飞了,对flash进行了操作。

网友B:
印象中cy7c638xx的片子需要一个转换板,将USB的接口转到miniprog的SCLK,SDA进行在线烧录。

网友A:
那个是个很小的烧录转接头,USB可以直接插上去烧录,很方便。

网友C:
烧录过了还丢失了,那是怎么回事呢?真没遇到过,程序保存到哪里面了。

楼主:
发到客户那边用一段时间就被把CY7C63803的程序丢失了,可是我在公司怎么模拟都不出现程序丢失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程序跑飞了应该是所有的产品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现在只有1%的产品出现这种情况,会不会硬件电气性能不稳定造成程序的丢失

网友D:
设计失败的电子产品,做一些破坏性试验,比如快速、连续拔插500次电源插头,基本就over了。。。

我见过的一款自动拨打电话上报数据的单片机产品,一个冬天都运行良好,等到夏天一场雷雨,竟然全都**了。

查看一下用户现场,是否有强电,开关,磁场等情形。可能跟环境因素相关,鲁棒性不强。

网友E:
你工作电压和CPU频率是多少?如果24M CPU,voltage 要大于4.75v,经常看到这个原因导致这个现象
参照datasheet 68页“Voltage Vs CPU Frequency Characteristics”

网友F(2016-05-03):
我也想烧录这个芯片,但是我没有平台程序,你能告诉我用什么软件平台烧录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