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切换两路模拟信号

楼主(2011-02-24):
  问题是这样出现的:现在用两块模拟摄像头芯片(芯片的牌子是镁光)。输出的信号是复合视频信号。任意时刻我只需要采集其中一路视频信号。这样一来就需要一个模拟视频切换开关,控制任意时刻只有一路选中的视频信号被采集!
     不知道如CD4066,AT2235,之类的芯片能不能担当此重任,如果可以的话又是如何应用。
     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74HC4066肯定可以,-3db带宽达180MHz。

CD4053的-3db带宽30MHz,应该可以用。

网友B:
用信号继电器更稳妥有效。联通衰减更小。切断更可靠

网友C:
这类芯片很多的,MAX4310/13,完全符合你的需求。

网友D:
CD4053,我就经常用到的,做视频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知道用CD4053如何实现两路视频的切换!能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吗?谢谢!!!!

网友E:
选择低导通电阻的SGM3002或者在复合视频信号之前用SGM331A做切换都可以:

网友F:
2选1的都可以,只要带宽够。

楼主(2013-05-14):
AT2235
这个可以的!项目已经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