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NP三极管2SB649A的问题

楼主(2011-02-24):
我用这个三极管作为电子开关,射级接12V,基极通过200欧姆电阻接地(调试用),集电极接负载,负载电流500mA左右。这样接出来E和c的压差特别大,有5V左右,输出只有7V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PNP管没有工作在饱和区,减小200欧姆电阻试试。。 理论上你这样接应该足够了。 Ic/ib~=10了。

楼主: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我把三极管换成S8550,把基极电阻调成1K,CE压降是0.6V

网友B:
是否发射极和集电极搞反了?

网友A:
搞反了,很有可能。。

楼主:
应该没错啊,我用万用表量出来和datasheet写的是一样的

网友B:
6楼:
万用表很难区分PNP管发射结和集电结。
简单区分的方法是反过来接,然后看看管子的放大倍数是否变大了。

网友C:
上一楼方法很实用

楼主:
maychang老师
我放过来接(E和C反一下),结果压差更大了,EC之间压差到了7V

网友B:
9楼:
那么这支管子有问题,换一支,或者换个其它型号吧。

网友D:
我也觉得你的管子可能有问题!

网友E:
按你说的,你的电路肯定没有问题。

那:
三极管器件有问题。
或者200欧姆电阻阻值为2k的?

楼主:
奇怪的是我换过管子也不行,我怀疑是我电路其他地方的影响,就用实验板搭了个电路,结果还是同样的问题,2sb649的管子买了两次。我试验电路如下 :

楼主:
难道2sb649不能用作开关管?

楼主:
13楼的R1是两个10欧姆10w的电阻串联的,图上标错了

网友F:
做电子开关,还是用MOS管比较好,楼主的电路可以用Si2301,也才1毛多钱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谢awey大侠,没用过MOS管,感觉有点心虚,请教一下Si2301手册里面提到的Vds=-20如何理解?是不是这样:在截止状态下VS-VD不能大于20V?

网友G:
负载太重了,CE的内阻不是理想的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