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跟大家探讨几个最近开发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2-24):
1.如果出现在刷2136的设备的时候,在flashmagic中选择了2366,并且将程序刷进去了,程序跑起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
2.在远程升级中,如果使用hex文件是否可以?如果采用2进制文件,那么flashmagic好像是不能识别的。又如何在生产中刷程序?
3.ADS是否可以在编译程序的时候产生一些编译信息,并且这些编译信息可以通过串口打印出来?

网友A:
对我来说,有点难,我还是不说话了,在旁边看吧。

楼主:
第三个问题,我验证后发现是可以的,
在main函数外面可以使用
/*编译时间*/
CHAR *g_data = __DATE__;
CHAR *g_time = __TIME__;

在需要打印的地方使用
UARTDebugWrite((uint8 *)g_data,strlen(g_data));
UARTDebugWrite((uint8 *)g_time,strlen(g_time));
打印出来即可

问题是还有哪些类似的用法,我从哪个资料上可以找到相关内容?

网友B:
ADS是否可以在编译程序的时候产生一些编译信息,并且这些编译信息可以通过串口打印出来

这个有必要嘛?你想看什么信息?

楼主: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比如,生产线上刷进设备的程序,出厂后发现有问题,那么打印出来的编译信息可以帮助了解,是否是设备里的程序刷错了。
我想知道像
CHAR *g_data = __DATE__;
CHAR *g_time = __TIME__;
的所有应用,呵呵。
能够了解了这些,我再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关注的信息。

网友C:
挺高深的

网友D:
如何刷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