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遥控器故障问题

楼主(2011-02-24):
请教一下,遥控器使用几个月后故障率很高,遥控器使用的板材是全玻纤板,使用背光源,背光源开电流为16mA,背光源没开,电流为2uA,背光源使用芯片3568驱动,电压100多V,遥控器使用3V干电池供电,请问是那里问题导致遥控器故障,谢谢!

网友A:
升压电路会产生干扰,你把升压部分断开试

网友B:
漏电的情况多。

网友C:
对故障板用兆欧表测试绝缘。

网友D:
故障现象?

会不会干电池使用几个月时快没电了,电压低。
导致升压电路工作不正常,损坏电路。

LZ可以拿电压低的电池装上遥控试试。

楼主:
故障现象:无发射信号、死机、不通电、自动复位,有很多故障时有时无,

楼主:
PCB板绝缘电阻在100000M欧以上,换了新电池一样有故障,除非之前电池不足已损坏遥控了。

网友D:
现在关键要复现问题,定位问题。

你拿几个电压低的电池,多装几个样品试验一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装上电池开机,但如果不按,3秒左右背光源就自动关闭,背光源关闭后,电流就很小
了,试验正在进行中,我还做了另外一个实验,把故障不复现的遥控器放在95%的湿度,40度的恒温恒湿箱下放48小时后,故障就复现了,请问是PCB板绝缘不够还是漏电呢?

网友C:
是PCB吸潮导致绝缘下降,需更换PCB基材或做防潮密封处理。

网友E:
是PCB吸潮导致绝缘下降,需更换PCB基材或做防潮密封处理。
引用 网友C:

同意此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