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问这个电压输出是多少啊!

楼主(2011-02-24):
(无正文)

网友:
在PROTEUS中仿真一下,不就出来了。

网友A:
这个图看起来可怕,待我变化一下就好分析了。
将参考电平放低2.3V,即把所有电平都减2.3V。如附图,这样就好分析了。

同相、反相端电流关系如下:
(Vb-V)/6M = V/150k + (V-Vo)/150k
(Va-V)/6M = V/150k +  V/150k

两式相减有:
(Vb-Va)/6M = -Vo/150k
Vo= (Va-Vb)/40

再把电平恢复,即Vo = (Va-Vb)/40+2.3V

网友B:
两种解法好像不同吧,结果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