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机数问题

楼主(2011-02-24):
手头有个案子,要求随机出题,出题过程中前面2500题不能重复,相邻的500题不能重复,出过的题要有掉电保存,也就是说出过的题要写入外部存储器,现在有两个问题:一是随机数产生的问题,二是随机数产生后判断是否重复的问题,请高人指教。

网友A:
你已经描述得很清楚了 用程序实现就是了

网友B:
C语言库里面,有个rand()的函数,是产生随机数的。具体去看它的说明。还有就是把定时器开着放那里,不产生中断,去读定时器的值。
重复问题可以建一个数组,把每次出的题号存到数组里面,在出题之前把题号和数组里面的内容比较一下,有相同的就重新取随机数,不同则出题。

网友C:
你要用什么工具做?
好像要用产生随机数的函数。

楼主:
用汇编,6502指令。

网友D:
造个表记下已出过的题。

网友E:
不能重复的话,必须记录已经出过的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