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66P12问题

楼主(2011-02-24):
IO口能作为真正的三态双向IO口用吗?

网友A:
规格书上说端口分HMOS和CMOS,对端口操作并不像其它产品那样分三步走

网友B:
这个片子的RAM是不是有256个?

网友C:
http://www.sinowealth.com/ftp//4 ... P12/SH66P12V2.2.pdf

网友C:
这是中颖官网有相关资料

网友D:
它的高128位是怎么定义及访问的?

网友E:
直接定义就行啊

网友F:
有的没有输出驱动能力的就只能作为输入用了,要带输出驱动就在外围加上拉电阻

楼主:
有的没有输出驱动能力的就只能作为输入用了,要带输出驱动就在外围加上拉电阻
引用 网友F:
哦,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