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专业级的电度表?品牌的简易的,能测用电量的?

楼主(2011-02-24):
最近智能电表事件继上海后在多个城市轮番上演。。。

哪位了解?福禄克、泰克有能测用电量的仪表吗?价格可以的话真打算买一个。。。

电力公司自己卖电、自己校表...真是滑稽...

网友A:
应该有吧。

网友B:
专业级电度表?没有这么说的,楼主完全可以自己校表,用已知功率的负载(必须精确的知道,且需为纯阻性负载,用电压和电流表即可精确测量,功率最好大一点,得出结论的耗时较短),然后关闭其它电器仅带载该负载,经过特定时间后其电量是已知的,然后与电度表的度数比对即可。测试时间最好在电网电压稳定的时候,避免电压波动造成的误差,否则需要连续采样电压值。另外一个办法是自行购买电度表,串接在入户电路中,然后进行比对,二者误差不大时可以认为没有问题。

网友B:
补充:比较精确的计量可以选择电力系统专用的RTU终端,这类设备甚至可以区分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以及给出负载的分时参数、电网电压变化情况等等,对外接口是485,使用Modbus协议,自己搭建个232-485转转口,然后在PC上用串口调试软件写入Modbus指令即可获知,当然,RTU比电度表要贵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