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样要求的单片机有哪些?

楼主(2011-02-24):
1、程序空间≥1K 程序字
2、RAM≥50 字节
3、14个I/O口 内部RC振荡,5%精度
4、两节电池供电
5、单格不大于 1.3RMB

网友:
这么便宜的价格,恐怕只有STC和台湾厂可以做到。

网友A:
sonix的2501可以的,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1053009620

网友B:
多了去,都是兼容pic架构  大部分台系都有 0.6~0.8

网友C:
只能是台系的了。。EMC  SONIX  都有

网友D:
看到前四条,我想说,PIC的很多型号都可以满足。
但是一看到第五条,还是去找台湾的吧。。。。

网友E:
sonix的2501可以的,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1053009620
引用 网友A:

2501只有12个IO。 要1.3RMB,sonix,义隆这样的三流满足不了你。
只能找台系的飞凌,佑华,芯睿,矽泰,易码这样的九流IC。

网友F:
1.3的价格估计holtek的HT48R063可以做得到,其他资源都满足楼主要求

网友G:
请联系我以便了解更详细的信息。
上面说的HT48R063确实可以做到1.3,如果是电池供电是不错的选择,最低工作电压应该是2.2V。
如果最低工作电压可以为2.5V,我这里有更有优势的MCU推荐。
1KW ROM
64Bytes RAM
2.5-5.5v
13+1 IO
8bit*3  ADC
联系方式:daishangju@163.com 13509678051 戴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