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WM等面积算法的几个疑问?

楼主(2011-02-24):
我们先来看看几篇论文
第一篇脉宽公式如下

第二篇原文如下
第三篇原文如下

第四篇原文如下

先来说说第一个问题
前两篇**看公式
在载波比M下面都没有分母W(发音哦米加)就是说都没有除(W)
后两篇有
当底这个计算要不要这个(W)
第二个问题
第四篇**里怎么还有乘上了一个载波的频率真是搞不懂了
FCLK
第三个问题
SPWM等面积算法原理我现在是这么理解的
上面公式已算出了每一个脉冲的脉宽值,实际存储的时候不是把这个值存储在表上吧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还需要计算出每个脉冲的开始时间呢
我这里概念有点混淆了
说到底就是比如说载波16KHZ,正弦是50HZ
那么载波比是320.那么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320个存储的数据具体是什么呢
是脉宽值吗
还是经过换算的,其实我们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这个320个数据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A:
re LZ:

1)单位不同。一个是弧度,一个是时间,自然差一个角频率因子。

2)看前面的式子。前面分母是周期,翻到上面(倒数)自然就是频率。

3)存储的应该是脉宽。当然,执行时就变成了开关的开闭时序。

4)“载波比”就是一个周期分成几个等分(每个等分一个脉冲)。由于是周波,自然只需存储一个周期的数据,所存数据就是前面所讲的脉宽。至于这些数据是如何算出来的,就是按照等效面积。

楼主:
我现在有点糊涂了,请问HWM: 第三篇**图看到了吧他的两个时间点X_ON:和X_OFF计算公式是正确吗至于你回答的第一问题我还是没懂你说的一个是弧度一个是时间在看我看来两个好像都是弧度的那我们再重新来看两篇**
总有一篇是错误的关于W(角频率)
你看他们横坐标都是WT吧
第一篇论文

第二篇论文

楼主:
如果是按楼上意思这第2篇论文是不是也没有必要再除以角频率W了
第2篇论文公式应该是错误,其实第2篇还有其它错误地方,在我黄色标注处,当然这个不在我讨论范围内

HWM你这么一说我真有点糊涂了,要不你干脆直接给我一个等面积算法的公式吧
我不知道具体用哪个公式计算了.
我用的是单极性方式,其实第三楼第一篇**是双极性的,这公式肯定用不来拉
第二篇好像是单极性,不过他画的两张脉宽图到是双极性
我觉得这两张图应该是错误的

网友A:
to LZ:

注意其积分变量。一个是dt,另一个是d(ωt),且其积分限都不是同类单位。

如此作为比较,其脉冲的横轴必然取相应不同的单位类型。结果就相差一个ω因子。

具体公式,这里已经具备。我作答的另一贴内也有相关推导。理解了应该不难,最简单的积分运算而已。

网友B:
听HWM老师讲课

网友C:
LZ, 面积等效实际上就是微积分中的拉格朗日中值定理。
就是用宽度为dt,幅值为这段之间内的一个正弦值所组成的矩形面积来代替
这段正弦面积。

网友A:
to 7L:

“拉格朗日中值定理”不是此意。这里只是简单的用一个面积与原正弦函数积分面积一致的脉冲替代,脉冲幅度是一定的,但其脉宽可调。

楼主:
谢谢HWM的回答,有点明白,不过也不是全明白

网友D:
還有點好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