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铁可以用来提供拉力吗?

楼主(2011-02-24):
我现在需要拉一个微型弹簧
大概估算了下需要提供0.2N左右的力
不知道电磁铁可不可以满足这个要求

还请各位大侠支招啊,电磁铁可以提供拉力吗?怎么去实现呢?

网友A:
簧和磁铁出力不同的。

网友B:
电磁铁当然可以提供拉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为什么会出力不同呢?

楼主:
意思是电磁铁是可以提供确定数值的力
回复 网友B: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B:
5楼:
改变通过电磁铁的电流,就可以改变衔铁受到的力。

网友C:
电磁铁就是为了提供牵引力。使一些机械部件动作

网友C:
你需要拉一个微型弹簧,使用电磁铁就很合适。不知道你认为如何。

网友D:
楼主可以放心,电磁铁当然可以产生拉力,而且可以控制力的大小。

网友E:
楼主可以用电磁铁,一般的交流接触器里用的就是靠电磁铁吸衔铁的!而且电磁铁有一个特性就是随着衔铁与电磁铁的距离减小产生的吸力就越大!

网友D:
电磁铁有很多种,继电器和接触器的结构并不适合楼主的要求,但螺线管就没问题,关键是结构。

网友B:
确实,螺线管结构比较合适。

网友F:
lz是要问电磁铁可不可以提供0.2N左右的力,大家却没告诉lz答案,可惜我也不知道

网友D:
当然可以了,难道没回答么?

网友A:
电磁铁是越近力越大。簧是越远力越大。

网友G:
还如用电机啦

网友H:
LZ可以看看电磁阀的结构就明白了。

网友I:
最近正在弄一个电磁振动器~

网友J:
电磁铁可以产生拉力!继电器就是用的这个原理……已经很成熟了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突然感觉找到家的感觉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