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液位计的探头设计

楼主(2011-02-24):
最近老大给我个研讨学习项目:在超声波液位计的探头设计中,匹配层的选取,匹配电路的研究!
      在之前我还没有做过此类项目,完全是新手,有没有相关的同业前辈前来指教一二!
       发射频率是56Khz!

       采用压电陶瓷晶振,业内使用什么匹配层?匹配电路是怎样的,怎么样的计算方法?

网友:
我也不会啊

网友A:
超声探头的设计要讲究共振以获得最大效率的能量转换,这在机械结构和电路上都有讲究,在电路方面,超声换能器往往是容性负载,同样存在一个谐振问题,最终的能量转换效率和驱动方式亦相关。

网友B(2012-09-18):
我这有其他液位计资料,但是我知道超声波液位计怎么工作,及如何调校

网友C:
1、液位多深?若几米深,建议发射频率40Khz!很常规的
2、若几厘米深,建议发射频率上百Khz!难做一些

网友D:
超声波液位计,没有想象的好做。

网友E(2012-12-09):
引用 网友A:
超声探头的设计要讲究共振以获得最大效率的能量转换,这在机械结构和电路上都有讲究,在电路方面,超声换能 ...

chunyang 前辈,还是想请教你“余震”的问题,如何消除余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