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封装问题(转)

楼主(2011-02-24):
在用pads的过程中遇到这么一个问题,我需要一个sflash的封装,我这里有快老板子的PCB,我于是就把老板子上的sflash的封装移到PADS上面来,老板子也是用pads画的。但是移到之后,在同步的时候提示错误,错误如下:
B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decal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 you cannot add decal "TO-92". Open Layer Setup dialog box and change the layer mode of the design to increased layers.
等等很多类似的错误,都是这一个封装引起的。
后来得知,这个封装只是在increased layer中设计的,也只能在PCB的increased layer 中使用。可如下解决:

      可先在PCB板中的SETUP选LAYER DEFINITION,选择MAX LAYER,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OK即可
问题解决。

网友A:
帮忙顶一下

网友B:
没有遇到过,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