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RS232电路,请大虾指点电路不足,谢谢。。。。。

楼主(2011-02-24):
如题
第一次做,请大虾指点此电路的不足,谢谢!

楼主:
我的高速光耦上的电阻是不是用的不对啊,我往串口调试工具发指令,串口调试工具上什么也不显示。

网友A:
不足就是你加了一堆不需要的东西,说清楚每个元件是干嘛的,你就OK了。

楼主:
一堆不需要的东西?楼上说的是100欧的电阻吗?

网友B:
R11R12确实多余。
不明白的是6N136怎么用24V电源。

网友C:
R11R12确实多余。
不明白的是6N136怎么用24V电源。
引用 网友B:

74HC14更加多余,钱多就捐点给我。

楼主:
谢谢maychang指点,因为我系统上只有有24V和5V电源,而且我的5V和24V电的地是隔离的,所以我只能用24V

网友B:
7楼:
6N136不能承受24V,看看datasheet。

楼主:
上面不是说可以到30V吗?

网友A:
你还没说后面是啥接口呢,24V的干啥?总不可能接单片机的。
多余的东西就是错误,等你惜墨如金的时候就是高手了。

楼主:
首先谢谢NE5532一番话,我后面又通过4504与单片机通讯了

网友B:
9楼:我找到的是这个

网友A:
你的隔离其实没做成,除非232的5V和单片机的供电是分开的,不知道你要隔离的东东在哪里,但是直觉应该在232信号那里就进行隔离。

网友D:
还是把整张图都贴出来吧,后边跟单片机通信的地方我们也看看才好分析啊

网友D:
U4的5脚是不是应该接地?

网友E:
我来说说问题
1、用到了24V电源,这个用什么控制?LS各位老大都指出来了;
2、非门是需要的,要保证CPU过来的逻辑不能改变的传到232芯片,因为TXD逻辑是不受控的(CPU硬件)
     但是TXD的非门逻辑OK。
    RXD的非门逻辑明显反了。光耦驱动电流大的原因,还是需要个非门来驱动的。
3、6N136的CTR只有15%左右(详细要根据电路计算),按24V的话算不过。
4、两边的电源在光耦旁边并个1uF电容吧。毕竟原边10mA的电流高速在跑。
5、端口基本没有防护!

网友F:
次级电压太大,上拉电阻太小

E和C分别拉出的+,-是干什么用的?差分信号?

网友G:
既然232后面是和单片机通信,那232出来直接接单片机串口不就行了吗?
难不成你的单片机是24V供电的?
就算你的5V和24V电源是隔离的。共地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H:
時間真緊張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一直按照楼上各位老师的建议改正,改正完了试验通过后我过来发帖。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现在才上来回帖,很感谢以上各位建议我猜找到错误原因。改动如下:
1、并不是所有的6N136最大VCC到15V,QT公司到30V,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而我没指定品牌所以现在用的最大VCC到15V,所以我把6N136换成HCPL-4504,其引脚基本和6N136符合;
2、替换6N136后,把R3改为10K,R4改为4.7K;
3、MAX232,输入输出搞错了,其11脚和13脚为输入,12和14脚为输出,所以要把11脚和12脚交换下;、
4、R11和R12多余,去掉,C9和C10多余去掉,可以按照MAX232数据手册上做适当改动如图
5、至于为什么要24V和5V隔离,因为这是一个系统分上下位机,不想让下位机对上位机干扰,所以要用光耦传输,下位机也要用光耦做一个过渡。
好像第5点等于没说,解释的不是很充分希望理解,有解释不对的,还希望指出。
同时再次感谢各位,我刚刚步入工作,经验少,希望各位多指点。

网友I:
建议几点供参考:
1)max232的外围四个电容用成普通的1u瓷片电容,无极性(不怕焊反);
2)能不用的器件就不要用,省点是点,非门我觉得没必要;
3)在max232输入级加上拉电阻,确定输入电平,增加抗 干扰能力;
4)如果应用场合环境恶劣,要做一些保护。

网友J(2011-07-22):
回复 楼主:
这两个电阻在削减信号的同时,也防止了浪涌,但是得要小。。。。

网友K:
搞不懂。单片机信号直接接到MAX232不就OK了吗?我一直这么用

网友L:
LZ新手,他搞不明白各种电平的 意思,呵呵,不知道他在那抄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