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与cmos(转)

楼主(2011-02-24):
ttl-晶体管(一般指硅型)逻辑电平,也就是硅型pn结的逻辑电平。一般地,pn结加正向电压大于0.7伏特左右就导通,对pn结来说,此时逻辑电平为“1”。逻辑电平“0”呢?自然是小余0.7V了。为了提高逻辑电路的可靠性,规定的值应该稍高(1时)或稍低(0时)----说实话他们规定的数值我记不住的,本人的机械**能力很差。
cmos-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由于制造工艺不同,和电源电压不同(这是cmos的特性)其导通或截至的电平差异较大,一般地,栅极和源极地电位差在3V以上的时候,漏极和源极才开始导通。如果把它用在逻辑电路中,你应该可以告诉我“1”和“0”应该是多少呢?
实际上,现在的mos家族很庞大,cmos只是之一。好多低压mos管控制电压在不到1V是就开始导通,普通mos,开始导通到完全导通的gate电压(栅极电压)很宽,有的从0.5-7V!!可以想象,通常所说的mos电平已经失去意义!当然,这样的mos用在放大电路中很好。不要害怕,还要专用的逻辑mos!!它的导通电压范围很小,一般1.5V左右,用在逻辑电路中很好!!哈哈哈,就是专门为逻辑电路生产的。

网友A:
看来得回去好好看看数电了

网友B:
当时学的时候就不是很懂,写软件的需要对这些很了解吗

网友C:
做电路需要了解

网友D:
这个我用不到,不过还是了解下

网友E:
做驱动的不需要了解这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