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点阵液晶显示中,一种菜单循环的方法(转)

楼主(2011-02-24):
本人刚接触这个时间不长,所以把学到的点滴记录下来,以备今后参考。
之前做过一个液晶显示的,因为做的是顺序菜单,没有分叉,所以比较简单,但是现在这个是有分叉的,而且要选择,所以感觉就有点摸不着头脑,下面先看这个菜单的一个小部分,其实总体结构也是这样的。

测距记录
告警记录
时钟设置

要求选中的项要反白显示,下面给出一种在次菜单中循环显示的方法:
uint8 MainMenuDisplay(uint8 MenuNum)
{
uint8 CurrentMenuNum;
    uint8 PreMenuNum,i;
//    uint8 MenuRow;
//    uint8 MenuCol;
uint8 MaxMenuNum;
    uint16  TimeoutCnt = 0;             //记录超时次数
    uint16 code*  mmenu_ptr=(uint16 code*)main_menu[0].menu_ptr;
CurrentMenuNum = MenuNum;
Key = 0xff;
MaxMenuNum = main_menu[0].menu_num;
if(CurrentMenuNum > MaxMenuNum)
    {
        CurrentMenuNum = 0;
    }
while((Key!=K_ENTER)&&(Key!=K_ESC))
{
  if(ScreenStatus!=SCR_MAIN_MENU)  //这部分是显示最初的状态,就是屏幕从上一个屏幕切换到当前屏幕
  {
   ScreenStatus = SCR_MAIN_MENU;
            PreMenuNum = CurrentMenuNum;
            LcdClearGBuff(0);
            LcdGraphToGBuff((main_menu[0].start_row +PreMenuNum)*16, main_menu[0].start_col*2, 2, 16, MenuShading3Code, PAGE0);   // 预置底纹
            OSSemPend(SEM_LCD_WR,0);
            LcdClearDDRam();
            LcdClearGDRAM();
            i = (main_menu[0].start_row)*16;
            LcdPaintArea(i, main_menu[0].start_col*2, i+15, main_menu[0].start_col*2+1, 0);
            LcdGraphOn();
            for(i=0;i<MaxMenuNum;i++)
            {
                LcdWriteStr(1 + i, 1,mmenu_ptr , main_menu[0].menu_max_len);
                mmenu_ptr += main_menu[0].menu_max_len;
            }
            OSSemPostBin(SEM_LCD_WR);
  }
  TaskCnt[OSRunningTaskID()] = 0;
  if(PreMenuNum != CurrentMenuNum)//刷新光标,随着菜单号的改变,不同的选项反白显示,表示选中
  {
   LcdGraphToGBuff((main_menu[0].start_row +PreMenuNum)*16, main_menu[0].start_col*2, 2, 16, MenuShading3Code, PAGE0);
            LcdGraphToGBuff((main_menu[0].start_row +CurrentMenuNum)*16, main_menu[0].start_col*2, 2, 16, MenuShading3Code, PAGE0);
            OSSemPend(SEM_LCD_WR,0);
            i = (main_menu[0].start_row +PreMenuNum)*16;
            LcdPaintArea(i, main_menu[0].start_col*2, i+15, main_menu[0].start_col*2+1, 0);
            i = (main_menu[0].start_row +CurrentMenuNum)*16;
            LcdPaintArea(i, main_menu[0].start_col*2, i+15, main_menu[0].start_col*2+1, 0);
            OSSemPostBin(SEM_LCD_WR);
            PreMenuNum = CurrentMenuNum;
  }
  if(OSQPend(&Key, Q_KeyValue, 8) == OS_Q_TMO)
        {
            Key = K_NONE;
            TimeoutCnt++;
            if(TimeoutCnt>50)              // 50*8*25ms = 10s
            {
                OSSemPend(SEM_LCD_WR,0);
                LcdClearDDRam();
                LcdGraphOff();
                OSSemPostBin(SEM_LCD_WR);
                Key = K_NONE;
                return(0xff);                  // 取消
            }
        }
        else
        {
            TimeoutCnt = 0;
        }
   switch(Key)
        {
            case K_DOWN:
                CurrentMenuNum++;
                if(CurrentMenuNum >= MaxMenuNum)    CurrentMenuNum = 0;
                break;
            case K_UP:
                CurrentMenuNum--;
                if(CurrentMenuNum >=MaxMenuNum)     CurrentMenuNum = MaxMenuNum-1;
                break;
            default:
                break;
        }
}
  OSSemPend(SEM_LCD_WR,0);
    LcdGraphOff();
    LcdClearDDRamLine(3);
    OSSemPostBin(SEM_LCD_WR);
    if(Key == K_ESC)                          //取消则返回上级菜单
    {
        Key = K_NONE;
        return(0xff);   // 取消
    }
    Key = K_NONE;
    return(CurrentMenuNum);        //回车则返回当前菜单号,进入相应的下一级菜单显示

}
代码的大致结构是这样的:
。。。。
while(条件)
{
       刷新内容;
       刷新光标;(当菜单号改变的时候,光标永远在当前菜单号上,即当前菜单号反白显示)
      检测按键;
      (因为按键的不同,菜单号加减)
     如果按键式回车,则函数返回当前菜单号,函数跳转到相应菜单号的子函数;
}
这个现实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先记下这个吧。因为接触的比较少,不知道是否还有比这个更简单吗?

网友A(2011-04-05):
收下了,多谢

网友B:
好长啊,收下慢慢看

网友C(2011-05-08):
看了半天才懂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