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c参数详解(转)

楼主(2011-02-24):
gcc and g++分别是gnu的c & c++编译器
  gcc/g++在执行编译工作的时候,总共需要4步
  1.预处理,生成.i的文件[预处理器cpp]
  2.将预处理后的文件不转换成汇编语言,生成文件.s[编译器egcs]
  3.有汇编变为目标代码(机器代码)生成.o的文件[汇编器as]
  4.连接目标代码,生成可执行程序[链接器ld]
  [参数详解]
  -x language filename
  设定文件所使用的语言,使后缀名无效,对以后的多个有效.也就是根
  据约定C语言的后缀名称是.c的,而C++的后缀名是.C或者.cpp,如果
  你很个性,决定你的C代码文件的后缀名是.pig 哈哈,那你就要用这
  个参数,这个参数对他后面的文件名都起作用,除非到了下一个参数
  的使用。
  可以使用的参数吗有下面的这些
  `c', `objective-c', `c-header', `c++', `cpp-output',
  `assembler', and `assembler-with-cpp'.
  看到英文,应该可以理解的。
  例子用法:
  gcc -x c hello.pig
  -x none filename
  关掉上一个选项,也就是让gcc根据文件名后缀,自动识别文件类型
  例子用法:
  gcc -x c hello.pig -x none hello2.c
  -c
  只激活预处理,编译,和汇编,也就是他只把程序做成obj文件
  例子用法:
  gcc -c hello.c
  他将生成.o的obj文件
  -S
  只激活预处理和编译,就是指把文件编译成为汇编代码。
  例子用法
  gcc -S hello.c
  他将生成.s的汇编代码,你可以用文本编辑器察看
  -E
  只激活预处理,这个不生成文件,你需要把它重定向到一个输出文件里
  面.
  例子用法:
  gcc -E hello.c > pianoapan.txt
  gcc -E hello.c | more
  慢慢看吧,一个hello word 也要与处理成800行的代码
  -o
  制定目标名称,缺省的时候,gcc 编译出来的文件是a.out,很难听,如果
  你和我有同感,改掉它,哈哈
  例子用法
  gcc -o hello.exe hello.c (哦,windows用习惯了)
  gcc -o hello.asm -S hello.c
  -pipe
  使用管道代替编译中临时文件,在使用非gnu汇编工具的时候,可能有些问
  题
  gcc -pipe -o hello.exe hello.c
  -ansi
  关闭gnu c中与ansi c不兼容的特性,激活ansi c的专有特性(包括禁止一
  些asm inline typeof关键字,以及UNIX,vax等预处理宏,
  -fno-asm
  此选项实现ansi选项的功能的一部分,它禁止将asm,inline和typeof用作
  关键字。
  -fno-strict-prototype
  只对g++起作用,使用这个选项,g++将对不带参数的函数,都认为是没有显式
  的对参数的个数和类型说明,而不是没有参数.
  而gcc无论是否使用这个参数,都将对没有带参数的函数,认为城没有显式说
  明的类型
  -fthis-is-varialble
  就是向传统c++看齐,可以使用this当一般变量使用.
  -fcond-mismatch
  允许条件表达式的第二和第三参数类型不匹配,表达式的值将为void类型
  -funsigned-char
  -fno-signed-char
  -fsigned-char
  -fno-unsigned-char
  这四个参数是对char类型进行设置,决定将char类型设置成unsigned char(前
  两个参数)或者 signed char(后两个参数)
  -include file
  包含某个代码,简单来说,就是便以某个文件,需要另一个文件的时候,就可以
  用它设定,功能就相当于在代码中使用#include<filename>
  例子用法:
  gcc hello.c -include /root/pianopan.h
  -imacros file
  将file文件的宏,扩展到gcc/g++的输入文件,宏定义本身并不出现在输入文件
  中
  -Dmacro
  相当于C语言中的#define macro
  -Dmacro=defn
  相当于C语言中的#define macro=defn
  -Umacro
  相当于C语言中的#undef macro
  -undef
  取消对任何非标准宏的定义
  -Idir
  在你是用#include"file"的时候,gcc/g++会先在当前目录查找你所制定的头
  文件,如果没有找到,他回到缺省的头文件目录找,如果使用-I制定了目录,他
  回先在你所制定的目录查找,然后再按常规的顺序去找.
  对于#include<file>,gcc/g++会到-I制定的目录查找,查找不到,然后将到系
  统的缺省的头文件目录查找
  -I-
  就是取消前一个参数的功能,所以一般在-Idir之后使用
  -idirafter dir
  在-I的目录里面查找失败,讲到这个目录里面查找.
  -iprefix prefix
  -iwithprefix dir
  一般一起使用,当-I的目录查找失败,会到prefix+dir下查找
  -nostdinc
  使编译器不再系统缺省的头文件目录里面找头文件,一般和-I联合使用,明确
  限定头文件的位置
  -nostdin C++
  规定不在g++指定的标准路经中搜索,但仍在其他路径中搜索,.此选项在创建
  libg++库使用
  -C
  在预处理的时候,不删除注释信息,一般和-E使用,有时候分析程序,用这个很
  方便的
  -M
  生成文件关联的信息。包含目标文件所依赖的所有源代码
  你可以用gcc -M hello.c来测试一下,很简单。
  -MM
  和上面的那个一样,但是它将忽略由#include<file>造成的依赖关系。
  -MD
  和-M相同,但是输出将导入到.d的文件里面
  -MMD
  和-MM相同,但是输出将导入到.d的文件里面
  -Wa,option
  此选项传递option给汇编程序;如果option中间有逗号,就将option分成多个选
  项,然后传递给会汇编程序
  -Wl.option
  此选项传递option给连接程序;如果option中间有逗号,就将option分成多个选
  项,然后传递给会连接程序.
  -llibrary
  制定编译的时候使用的库
  例子用法
  gcc -lcurses hello.c
  使用ncurses库编译程序
  -Ldir
  制定编译的时候,搜索库的路径。比如你自己的库,可以用它制定目录,不然
  编译器将只在标准库的目录找。这个dir就是目录的名称。
  -O0
  -O1
  -O2
  -O3
  编译器的优化选项的4个级别,-O0表示没有优化,-O1为缺省值,-O3优化级别最
  高
  -g
  只是编译器,在编译的时候,产生条是信息。
  -gstabs
  此选项以stabs格式声称调试信息,但是不包括gdb调试信息.
  -gstabs+
  此选项以stabs格式声称调试信息,并且包含仅供gdb使用的额外调试信息.
  -ggdb
  此选项将尽可能的生成gdb的可以使用的调试信息.
  -static
  此选项将禁止使用动态库,所以,编译出来的东西,一般都很大,也不需要什么
  动态连接库,就可以运行.
  -share
  此选项将尽量使用动态库,所以生成文件比较小,但是需要系统由动态库.
  -traditional
  试图让编译器支持传统的C语言特性

本文来自CSDN博客,转载请标明出处:http://blog.csdn.net/kehui123/archive/2010/01/26/5256700.aspx

网友A:
恩,不错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