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检测家电电源线的方法

楼主(2011-02-24):
我想实时检测电器如电视、电脑是否运行,与单片机控制配合使用。但50HZ、几安的电源线怎么用外置、电磁式的方法检测啊?主要是要有可行性。希望高手们给些建议

网友A:
没有什么麻烦的, 用个电流互感器之类的传感器, 不久可以检测到信号了嘛
要不, 插到一个特制的插座上, 插座里面做个检测电流的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我也考虑过很多方法,但主要是不知道可行性,我是学弱电的学生····您能不能说具体一些?

网友B:
这东西我以前做过,主要检测负载电流,来实现监控。。。用的一个霍尔电流传感器,该传感器非常安全,不用接触220V交流电,只要将家电的电源线穿过传感器的检测孔即可,模块检测到磁场变化时,输出电压也会变化,且输出0-5V线性电压。。。直接接入单片机AD即可,知道电流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我试试,之前只知道霍尔元件,不知道还有霍尔电流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能不能把适用的型号说一下,检测小于5A的50HZ电流?传感器输出也是交流吗?我查了半天资料,还是不太懂~

楼主:
期待更多高手

网友B:
楼主可以打电话问问他们销售,把你的需求说出来,我这给你传一个图,你看看,选择F型电流传感器。网址:http://www.gkong.com/co/wbdz/pro_content.asp?products_id=249182
声明我不是打广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分就给你啦

网友C(2011-08-02):
先用一个电流互感器采样,并联电阻变成电压信号,再用二极管整流,加点滤波,再用电路分压输入单片机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