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9260怎么软件控制重启???

楼主(2011-02-24):
AT91SAM9260怎么软件控制重启???

我的程序是keil写的裸机程序,没有开看门狗,通过U-BOOT加载到内存运行,现在想通过软件实现重启,重新运行U-BOOT
就象用U-BOOT加载linux后,运行reboot命令重启一样
1.
ldr pc,=0x00
不行

2.
LDR     R0, =0x00000
BX      R0

不行

3.
LDR     R0, =0x23F00000  //uboot装载到内存的地址
BX      R0

不行

4.
AT91C_BASE_RSTC->RSTC_RCR = (AT91C_RSTC_KEY | AT91C_RSTC_PROCRST);
会重启运行我的软件,不会重启开始运行U-BOOT

5.
//取消重映射
AT91C_BASE_MATRIX->MATRIX_MRCR = 0;
//复位
AT91C_BASE_RSTC->RSTC_RCR = (AT91C_RSTC_KEY | AT91C_RSTC_PROCRST);

过了大概一分钟后,完全重启,这时间也太长了,不象linux下的reboot一下就重启了

6.
AT91C_BASE_RSTC->RSTC_RCR = (AT91C_RSTC_KEY | AT91C_RSTC_EXTRST);   //NRST
AT91C_BASE_RSTC->RSTC_MR = (AT91C_RSTC_KEY |  1);
不行

7.
电源管理里MOR寄存器,关闭主振荡器,也不行

到底怎么搞,才是正确的重启???

楼主:
21IC没人气,稀烂了

AT91C_BASE_RSTC->RSTC_RCR = (AT91C_RSTC_KEY | AT91C_RSTC_PROCRST | AT91C_RSTC_PERRST);
while(1);
就可以了,唉......

网友A:
自己问题自己解决,还给答案了,给条裤子穿。
跳转到0000应该是可行的,请看boot/loader代码。

网友B:
我以前重启的方法是:开看门狗后,然后死循环,直到看门狗超时重启。
u-boot里面reset命令也是如此实现的。